[求助] ADS瞬态仿真出错

楼主(2014-07-18):
各位论坛中高手,麻烦帮小弟看一下这个问题。      背景描述:这是一个仿真接收微波传感器信号的电路,用一个电压源模拟接收到的信号,经后续高频场效应管放大,检波管整流后进行放大输出。仿真打算采用瞬态仿真的形式,扫描电压源的幅度大小,从0.05V到0.1V。
      问题描述: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出错: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between nodes and or branches 'X1.Device.d' and 'X1.Device.s')。X1 是我用到的场效应管。
      但是这个错误只是在有多个点扫描的时候出错,我试了一下,依次从把电压源信号幅度设置为0.05V至0.1V,六个点出来的信号均正常(就是扫描变量中只有一个点)。但是一旦有多个点(比如从0.05V到0.06V)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错误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因为那几个点我都单独试过没问题,关键就是进行多个点扫描的时候有问题。

      我用的仿真软件是ADS2009。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下面是我进行瞬态仿真时遇到的错误截图:

网友(2015-06-11):
你有没用ADS进行检波器仿真的教程或案例呀?能不能给我一份,我也想设计个检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