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rl 原地修改

楼主(2014-07-18):
碰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个*.txt的文件,分别存在不同的目录下,比如说,每个txt文件下均存在字符abc,想把他们在原文件中直接替换成字符efg,
这个怎么实现perl对读入文件的原地修改啊,就是不写到中间文件中。

网友:
一定用Perl吗,shell的话可以这样:

$ find -name '*.txt' -exec sed -i 's/abc/efg/' {} \;

Perl 的话:

$ perl -pi -e 's/abc/efg/g' */*.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3KS,以命令行的形式来处理,这个我基本可以做到。
因为文件数比较多,并且不仅仅有这一个处理,所以想写个脚本文件来实现的。
这种怎么实现原地修改?

网友:
这样不就是原地修改了吗?
-i 选项

网友:
mkdir new

foreach my $file (glob "*/*.txt") {
  my $readfile=$file;
  $writefile="$readfile";

open (read_temp, "< $read_file") ;
open (write_temp, "> ./new/$writefile");
while (<read_temp>) {
  s/abc/efg/g
  print write_temp;
}
close read_temp;
close write_temp;
}

网友:
大致就是用perl建立一个new的文件夹,然后将替换完的文件都放入new文件夹,名字和原来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3KS!这样做不失为一个办法。
6楼哥们儿,那你会原地修改吗?不产生其他文件,读进去一行内容,修改完后还写回原文件原位置。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读文件进数组,关掉句柄,处理数组,写文件。这样就不需要中间文件了。

网友:
perl的强项不是 in-place edit, 建议用老实的读file,写file方法来实现,

perl强大的是regex和多维数据结构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则功能强大,自己也确实用到很多。多维数据结构这块儿,能否提示一下,说个简单的例子也好

网友:
看programming perl, 如果你用不到数据结构(指针),说明写的pl不复杂,没有这个需求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