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怎么仿真

楼主(2014-07-18):
小弟最近在做VCO,是LC型的,求教各位大神,  VCO怎么用spectre仿真, 我用trans看瞬态波形, 没有震荡,是不是要加激励信号,再去仿真瞬态波形?PSS+PNOISE 是怎么仿VCO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文档阿 ,给我一份啊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etop.cn_rfworkshop_vco_instruction.pdf (2.13 MB , 下载次数: 1659 ) 回复

网友:
在VCO输入与输出的连线之间用Cadence中的信号源vpwl加一个脉冲激励即可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还是不能震荡,我LC TANK的L取值为3nh,电容为8.8p,谐振频率1GHz,L的阻值我用DC仿真得到是1.95欧姆,然后我根据(L^2)(2pi f)^2/L的电阻值 得到并联谐振的等效阻抗RP,于是我负阻的NMOS管的gm取值大于1/RP,大概11ms左右,尾电流2mA, 这样算 对不对??我这样做出来的VCO 仿真trans老是震荡不了,请指教阿!!

网友B(2014-09-01):
回复 楼主:

设计要考虑余量问题,最好gm*Rp设计的大些,别只比1大一点,一般前仿真在2左右即可,如果仅仅做论文什么的,可以低些没问题。再有,把tran-> option-> maxstep设置下,也行是波形没有很好的输出来。

网友:
设置不对哇

网友(2014-11-03):
受益良多

网友(2014-12-29):
回复 网友A:

我想对比管子在饱和区和线性区的脉冲敏感函数的不同。想得到论文中的这个波形,如下:
请问你知道ISF(脉冲)波形是如何仿真的?

网友(2015-06-28):
你可以试试别的tool, 如果别的tool能起振,那说明你Spectre setting可能不对,把time step改小或者试试更紧的条件

网友:
我也想仿个24GVCO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VCO仿真trans不振荡很可能是因为你trans仿真options里的maxstep没有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5-08-14):
电源上加个vpw,起振

网友:
VCO怎么仿真

网友(2015-10-05):
回复 网友A:

   xuexi

网友(2016-04-08):
回复 楼主:

学习啦

网友(2016-05-22):
回复 网友C:

   强

网友(2016-07-11):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6-12-1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3-30):
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

网友:
不要沉啊

网友(2017-07-02):
在其中一端给个初值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2020-06-22):
收益颇丰

网友(2021-06-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2022-04-10):
非常感谢2楼分享的资料

网友(2022-06-27):
谢谢学校学习一下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设计要考虑余量问题,最好gm*Rp设计的大些,别只比1大一点,一般前仿真在2左右即可 ...

请问maxstep设置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D(2025-04-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n 仿真的步长设置的小一点看看,给10ps,5ps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D:
tran 仿真的步长设置的小一点看看,给10ps,5ps

maxstep改为5ps后就可以看见震荡的波形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