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18):
layout xl  移动M1时,底下的poly到M1的cont也跟着动,怎么解决?                                                               layout xl 从电路拉进来的管子M=8,怎么设置成2个M=4的,然后点电路,2个管子能对应到?
layout xl  源漏会自动合并,怎么设置不合并?

网友:
在上面直接改就是了 不必在乎xl自动报错 能确保drc lvs erc 通过就行

网友:
layout xl  移动M1时,底下的poly到M1的cont也跟着动,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没遇到过。
layout xl 从电路拉进来的管子M=8,怎么设置成2个M=4的,然后点电路,2个管子能对应到?
-----电路中改成2个M=4 的,然后再拉进版图就可以分别对应到2个管子。
layout xl  源漏会自动合并,怎么设置不合并。
-----layout XL窗口中选择options/Layout XL,在弹出的窗口中,将connectivity中的选项Auto Abutment不选(前面框框显示为白色)即可。

楼主:
啥意思?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16-04-06):
第一个问题我也来说下,
应该是via attached到metal了吧,当初打孔的时候可能选择了默认attach,类似于打label,有一个默认attach的选项,打孔的时候按F3看下。
应该不是via stack,via stack是指多个孔的堆叠,选择的时候点一次会选中所有原点对齐的via,把via stack的选项勾掉就好了。

网友(2016-10-13):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在stretch 的时候遇到的,如果是那应该是可以在使用S命令的时候按F3,在Keep Wires Connected To选项框里面看看是不是选择了第一项:All wires and vias,选择第二项:Spine wires only就可以解决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也来说下,
应该是via attached到metal了吧,当初打孔的时候可能选择了默认attach,类似于打la ...

请问怎么取消via stac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