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运放的建立时间,发现曲线有抖动,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18):
阶跃幅值为200mv时的仿真电路

阶跃幅值为200mv时的仿真电路

阶跃幅值为20mv的建立时间曲线

阶跃幅值为20mv的建立时间曲线

阶跃幅值为20mv的仿真电路

阶跃幅值为20mv的仿真电路

阶跃幅值为2mv的建立时间曲线

阶跃幅值为2mv的建立时间曲线

阶跃幅值为2mv的仿真电路

阶跃幅值为2mv的仿真电路
运放的共模电平为300mv,我在仿真建立时间的时候,在共模电平上加了个vpulse(延时为10ns,voltage1为0v,voltage2为2mv,上升时间为10ps,下降的时间为10ps,宽度为1s),瞬态的Tran跑了600ns,但是在2mv时,发现建立时间的曲线抖动的很厉害,随后换成了20mv,发现抖动好了一些,换成200mv,抖动更小,但是仍然存在。请问这时为啥?如何在2mv时,让建立时间的曲线没有抖动,,是仿真的电路设置错了,还是运放有问题,请高手指点,小弟非常感激。。

网友:
建立时间与带宽有关系,你这种buffer的带宽是多少?  要建立在什么范围之内?

网友:
先增加仿真精度,试试tranonly, 另外想真心讨论问题,先上传简单电路图,bode plot. 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抖动和你信号幅度关系不大,所以可能是1,对于相同幅度的抖动你看图时候2mv相对抖动看起来大,200mv就小
2,200mv使得共模点变化比较大setting时间变化了

网友:
看波形似乎是精度不够嘛.

楼主:
运放的电路图

运放的电路图

运放的波特图

运放的波特图

以上为运放的波特图和电路图(运放带有使能信号,EN=0,运放正常工作,EN=0,时,运放不工作),带宽要求180MHZ就行。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看输出波形这种锯齿波,八成是没收敛好

网友:
所加激励,上升和下降的时间变为1ns  试试看,从带宽与相位裕度来看,buffer不会在小信号的情况下响应这么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