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用ICCfloorplan,pad的顺序不按照脚本排列,求助!!!!!

楼主(2014-07-18):
刚用ICC,在做一个项目,用ICC floorplan的时候,pad的排列顺序不按脚本来,不仅在同边有顺序互换,连不同边也有移动的,不懂了,而且加多个电源pad,相同的也只出来一个,比如有VSS1,VDD1每边各三个,但每边都只有一个VSS1 VDD1。求指导!!!

网友:
1.排列描述有錯誤
2.每边加三個也要加入且加power
請再check

网友:
用了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已经解决了,是部分pad的名字使用错误,例化的名字找错了

网友(2021-05-10):
可以分享pad摆放脚本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