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ormalitym读取文件问题

楼主(2014-07-19):
请教各位大大,我使用fm进行rtl和DC后的验证,在导入reference文件的时候 ,有个模块是eeprom的ip核  .v 的文件,由于里面有disable语句,fm导入错误,请教怎么办,这种ip核可以直接读入么,谢谢

网友:
使用eeprom的db文件,或者啥也不读,将其作为一个black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