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forwarding技术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假设有两条mips instructions,考虑经典的5级pipeline
add r4,r0,r2 ; r4 = r0+r2
sw r4,0(r1) ; store r4 into addr (0+r1) ;

由于add和sw存在对r4的data hazard 。那么此时cpu是stall两个时钟等add的结果写到r4中,还是forwarding这个r4的结果。
如果forwarding,是在sw的ID/EX 时forwarding,还是要在MEM阶段forwarding?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如果有forwarding,当然不会stall. 有forwarding的时候,第一条指令在EX算出结果后,经过pipeline register,在MEM阶段的开始阶段forward给处在EX阶段的下一条,而不必等到其写回register(forwarding的意义就在于此嘛)。BTW,你是学生嘛?这个问题很基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forwarding 自然是不会导致CPU stall的。我的意思是,考虑这个情况

add r4,r0,r2 ; r4 = r0+r2
sw r4,0(r1) ; store r4 into addr (0+r1) ;

由于存在WAW,对于这个情况,考虑5级pipeline,那么cpu是采取stall sw指令的情况,还是采取forwarding技术。

当采取forwarding技术时,
sw指令在EXE阶段的ALU源操作数为 r1 和 #0,因此通过源操作数是判断不到forwarding的条件,但sw的r4寄存器在SW指令ID阶段以及EXE阶段的值不是真正的r4结果(因为ADD来不及更新REG FILE)。

1.pipeline中是否会在sw的EXE阶段将ADD的MEM阶段R4值写到sw在EX/MEM的pipeline reg中?并一直等到sw的MEM阶段作为写入mem的值

2. 但是因为sw指令需要使用这个R4的值是在MEM阶段,也就是说即使在ID阶段和EXE阶段sw指令得到的R4是错误的,但是可以仅在sw的mem阶段再去forwarding这个ADD的R4结果么?

网友:
最好是把ADD在EX段的结果bypass到SW的ID段。
这样相当于在EX的最后时刻加了一个mux;如果从MA bypass到EX,则相当于在EX的最开始时刻加了一个mux。从timing来看EX增加的时间是一定的,都是一个mux的时间。但是在EX末尾加mux的好处是EX其他逻辑的timing不变,否则加在EX开始的话,整个EX的所有逻辑timing都会增加mux的时间。

所以一般都是在pipeline register的d端加mux。

网友: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2016-08-22):
回复 网友B:

1.pipeline中是否会在sw的EXE阶段将ADD的MEM阶段R4值写到sw在EX/MEM的pipeline reg中?并一直等到sw的MEM阶段作为写入mem的值

2. 但是因为sw指令需要使用这个R4的值是在MEM阶段,也就是说即使在ID阶段和EXE阶段sw指令得到的R4是错误的,但是可以仅在sw的mem阶段再去forwarding这个ADD的R4结果么?
    最近在看相关的资料,给出我的粗浅理解:
1>.关于pipeline 是在sw 的EXE step or sw 的MEM阶段将r4 launch to sw,应该都能达到forwarding的结果,具体可能需要看core internal logic implementaion 方式
2>.即使是在sw 的EXE step launch 过去,也不影响的,pipeline会将这个vaule  capture 到 mem step by 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