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x调用Hspice时候报错no output.lis

楼主(2014-07-19):
我在使用Synopsys的NCX工具,ncx -f  run后报出如下错误:no output .lis file detected -- simulator has not run

直接在工作目录下添加一个空白的output.lis ,仍然没有用。
诸位,有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么?

网友:
output.lis应该是hspice的输出文件,如果没有生成说明权限不够,或者test bench有错误

楼主(2014-10-13):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是hspice的路径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