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信噪比计算公式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4-07-20):
理论上ADC的SNR等于(6.02N+1.76)dB,它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这个是信号对量化噪声,对于nyquist adc,这是理想情况下最高的SNR,实际值要比这个小
    这个得到的方法就是将量化噪声等效为白噪声,然后就信号功率对噪声功率比,随便找个讲ADC的书看下

网友(2014-10-16):
可以看看ADI的文档, MT-001.pdf (94.31 KB , 下载次数: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