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HBmaster向APBslave写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4-07-20):
比如说AHBmaster通过H2P桥向APBslave写一个数据,因为对apb设备写操作没有任何反馈信息,那么hready信号是由谁给出呢,master如何判断数据已写入到slave中

网友:
HREADY信号由AHB2APB bridge输出,AHB写操作时给高,AHB读操作时可以是PENABLE信号本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如果用的不是APB3以上的版本,hready信号拉高,写操作只能是确保写到AHB2APB桥上,是否真正写到APB SLAVE上是不能保证的对吗

网友:
APB3是有ready返回的,这个ready会决定hready

APB没有ready返回,那么认为apb操作一定完成。

网友:
2楼和4楼的合在一起,即是此问题的答案

网友:
AMBA 2.0 的APB是沒有pready的,所以  在AMBA 2.0 APB 是必須在一個cycle裡面完成.
在AMBA 3.0 時就有多考慮到APB 的wait 需求.  所以在AMBA 3.0 APB 多了一個 pready的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