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约束DCM的位置

楼主(2014-07-20):
我在设计者使用了两个DCM,我想使用特定位置的两个DCM,请问改怎么约束啊?

网友:
打开PlanAhead,找到dcm器件,手动拖动到理想位置,保存uc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can select using mouse in PACE or PlanAhead.. and then save the .ucf... job done.. Bu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the location of DCMs in the chip.. you can see that in Datasheet

网友:
类似:
INST "U_pll_adv" LOC = "PLL_ADV_X0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