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sar adc中,动态比较器最高能做到多少分辨率

楼主(2014-07-20):
普通的预放加锁存器的的速度能有多块,工艺0.18

网友:
感觉着取决你的普通的预放大器的频响,之前在论文上看到有动态的预放大器加一级锁存器,速度比较快,lz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sar结构的一般10bit就差不多极限了。

网友(2017-12-07):
做sar adc中,动态比较器最高能做到多少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