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问题

楼主(2014-07-20):
最近在做拉扎维的习题,有一点困惑,习题中给的答案mos管的源漏在分析时是可以互换的,但是网上资料说实际中应用是不能互换的,哪位大神能给具体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本来就是完全对称的布局
对于PMOS哪边电势高哪边就是source,
对于NMOS哪边电势低哪边就是source。

网友:
实际应用过,

一般的MOS,能不能互换主要看你的body,如果你的body接到电源,那就可以互换, 如果你的body接到源或漏, 那被接的一端就是源

对于特殊的MOS, 因为不是对称结构,所以不能乱接, 源漏是固定的, 比如LDMOS

网友:
电路设计,怎么讲到版图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昨天也想了想,电势高低是由发射载流子决定的,NMOS是电子,PMOS是空穴,源漏在物理版图上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图上源漏一般没什么区别,都一样,源漏是人为定义的,NMOS和PMOS把发射载流子的叫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