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t on manufacturing grid 这个错误严重吗?是不是致命的错误?

楼主(2014-07-20):
not on manufacturing grid 这个错误严重吗?是不是致命的错误?

网友:
不算, 到calibre再说, edi说了不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不知道哪里改啊,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要改该怎么改啊,如果说只是某个模块不在制造网格上,那DRC验证时把整个模块移动一下或换掉是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如果是整块芯片的问题,那PR不是要从头再做一遍吗?

网友:
真是杞人忧天啊,跑完calibre再说啊,解释真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那还是相信calrible了

网友(2014-09-01):
calibredrv 菜单里找找 直接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