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 流片测试问题解决,附电路图。

楼主(2014-07-21):
  图中为一实际用的LCO VCO IP电路图,实测与仿真结果差异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电路中“可编程电容阵列”是用来调节VCO谐振中心频率的。仿真中,C越大,F越小,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实测时,当电容增加到某一值时,输出中心频率已经不再变化,跟饱和一样。

  2.电流源控制电压。
     把该电压升高,那么, 可编程电容较小时,输出频率与电容成反比,且每一档的输出频率与电流控制电压变化前不变。
                                  可编程电容增大,以前输出频率饱和时,现在频率跳跃到一个高值。然后随着电容增大再减小。
                                  输出频率与电容的变化曲线为锯齿状。

        曲线可见附件图中。

求各位高手给出指导意见。

楼主:
难道这个论坛没有人愿交流吗,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吧

网友:
请给出具体的开关电容的开关mos管结构

网友:
一般情况下,问题都不是出在原理图上。
所以“高手”都保持沉默。

网友:
楼主做的是什么频段的VCO?

网友:
这个测试的是什么 不是要得到不同电容阵列下的一簇曲线吗 都需要测试些什么呢?
改变Vb值是要测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