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仿真---材料界面怎么写?

楼主(2014-07-21):
GaN HEMT
比如异质结界面的陷阱情况可以这样写:    Physics (MaterialInterface="AlGaN/GaN") {

        Traps(

              (Donor Level Conc= ………

              ……

如果一个电极和AlGaN的肖特基接触,这个界面该怎么写呢?

楼主:
有知道的吗?请教啊

网友(2016-03-30):
挖个坟……肖特基接触就在就在电极那里定义肖特基势垒啥的参数就可以了吧?我是这样设置的
PS 我刚开始学。。。。。。

网友(2017-07-26):
回复 网友A:

   挖个坟,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