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 里面的uniquify 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大家好,
我使用DCT 流程综合设计。以前的设计有一个memory模块是40nm的。我现在要把它改成28nm。使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之后,进行综合。结果在DCT flow进入ICC 之后,发现如下错误: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open_mw_cel vit_22522
Information: Performing CEL netlist consistency check. (MWDC-118)
Error: The design is not uniquified. (MWDC-101)
Un-uniquified modules are rf2_240x24_instance_1(0xaa4d1d) rf2_240x24_instance_0(0xaa4d1e)
Error: 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MWDC-100)
Error: open_mw_cel Failed.
set_ignored_layers -rc_congestion_ignored_layers { m7 ap  } -min_routing_layer m1 -max_routing_layer m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网友:
后端需要uniquified netlist, 否则没法进行,

icc_shell> uniquify_fp_mw_cel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几个例子吗?从来没有用过ICC. 多谢了。应该在open_mw_cel 之前,还是之后?
请指教。多谢。

网友:
打开了立刻做,   看看user guide,否则一步一步讲,讲到哪年都学不会,

楼主:
多谢了。你是指icc compiler design planning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