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搭建测试平台的问题,急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4-07-21):
现在编写好了transaction和gen两个类,准备编写一个master类(相当于drive),trancaction类里随机产生一系列二进制bit位,然后通过gen类发送到master类里面,因为master类是要直接将信号传给DUT的,然而DUT是用来解码从master类里出来的二进制信息,所以mater类需要首先对从gen来的事物进行编码,简单来说,就是将每一个bit time定为4us,我的想法是在master类里定义一个计数器来实现,然后在task里面实现计数,将从gen得来的tr进行编码,我想问的是,这个想法是不是靠谱,然后在task里面进行计数是不是可以?急切啊,求大神!!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讲法紊乱,没表达清楚。按照我理解的表达下我自己的建议。编码最好在transaction中的做(task中),gen只负责将transaction组织并传输给driver。不知道回答你的疑问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只是想将bit time变为4us,如果放在transaction的task,怎么实现呀,能给个提示吗?

网友:
没听懂讲的啥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我描述不好,我现在DUT是一个解码芯片,我需要先编码,再对其测试,编码的要求就是是出来的二进制数,bit time为4us,那我最好要在transaction类里随机化好了之后再编码呢,还是送给driver之后再对其编码,哪个靠谱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在driver中实现,想办法编写几个任务或函数,把比特数据一个一个地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现在就是想办法在driver的task里实现将比特数据保持4us的bit time,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延时

网友:
现在就是想办法在driver的task里实现将比特数据保持4us的bit time,这是什么意思?

是指时钟的周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