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7sereies FPGA到底支持挂几片DDR3?

楼主(2014-07-21):
我用的器件是K7 160T和K7 325T。使用MIG时,最多可选8个controller,但只有3个能分配管脚。我就困惑了,到底能挂几片DDR3呢?

网友:
ddr3可看bank数目,K7325T,上面总共有10个bank吧,3个bank可以做为一个DDR3控制来用

网友:
ddr3可看bank数目,K7325T,

楼主:
基本弄明白了,K7-160T和K7325T都可以挂八片DDR3。器件有3个HP bank,可以接高速存储器,比如DDR3 1600,其他都是HR bank,只能接低速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