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二极管怎么选择

楼主(2014-07-21):
最近在设计功率要求比较大的PIN微波开关,请问我应该怎么选择大功率PIN二极管呢?比如哪些参数会影响它的功率处理能力,还有封装形式是否会影响?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的PIN管具体功率要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是越大越好,所以想选个功率处理能力大一点的!

网友:
主要看面积和电容吧~~~~

网友(2014-08-20):
如果单纯看功率承受能力的话就看耐压值吧,耐压值越高的可承受功率越高,还有就是I层厚度,I层厚度大的二极管功率承受能力更高,但是它和开关时间是对立的,所以你综合你开关所有的指标进行选择,推荐Ma-com家的MA4P系列PIN二极管

网友(2014-12-22):
楼上说的在理,对PIN管而言,I层厚度以及电极面积就基本决定了它的性质。

网友:
看看JF.WHITE 的微波半导体集成电路,看5遍以上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