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晶振电路上的一个电容作用

楼主(2014-07-21):
电路如上,不知C0的作用,滤波?若是,那么为何另一端不接电源?

楼主:
可以密勒效应增加容值?

网友:
貌似ac couple

网友:
耦合幅度信息,做自动幅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好像很靠谱,能否告知如何确定该容值大小?

网友:
couple crystal signal to amplitude regulating loo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C值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