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的原理图里怎么显示net name?

楼主(2014-07-21):
有没有快捷键或者选项设置,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上直接显示net name?求助!!!

网友A:
1、先随便选中一条线,按Q,调出属性对话框。
2、apply to范围改成 all,any net。
3、在Net Nme后边把off改成显示value。
4、最后apply,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Great!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1、先随便选中一条线,按Q,调出属性对话框。
2、apply to范围改成 all,any net。
3、在Net Nme后边把of ...

十年后的向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