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8e1111通过千兆以太网接口与PC通讯

楼主(2014-07-21):
应用FPGA与88e1111芯片实现千兆以太网通讯,当与PC机连接时,能够自动识别,但是向PC端发送数据时,通过抓包软件抓不到数据;
PS:程序代码在以前版本的板子上可以应用,同时通过signalTap抓取时序正确,管脚分配也正确;
望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15-06-13):
这个Phy 以前用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定了,之后还写了几个帖子

网友:
想知道 楼主如何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其它的帖子吧,就是做的时候太信别人的啦,原理上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2015-07-17):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有呢?我的也是板子能收到PC发的数据,但是发给PC数据,却收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那个是原理板的问题,因为之前第一次做,以为别人用过的没有问题,后来查找手册,发现那个有问题

网友(2016-06-15):
这个要看你的时钟频率是否是125M或是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