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UltraEdit配合HSpice进行仿真

楼主(2014-07-21):
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奇文,与大家共享一下,个人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首先,修改UltraEdit目录下的wordfile.txt,增加对sp和lis文件语法支持,增加的内容如下:
其中的/L12和/L13表示第12和第13种语言,若wordfile.txt里已支持了n种语言,需要把以下的12和13改为n+1和n+2

/L12"spice" Line Comment = * Line Comment Alt = $ Nocase FileExtensions = sp
/Function String = "%.^{subckt^}^{macro^}[^t]+^([a-zA-Z_0-9^[^]*]+^)[ ^t]"
/Delimiters = ~!@%^&*()+-=|\{}[]:;"'<> ,?
/Open Brace Strings = "("
/Close Brace Strings = ")"
/Open Fold Strings = ".subckt" ".data" ".macro"
/Close Fold Strings = ".ends" ".enddata" ".eom"

/C1".Keywords"
.ac
.alter
.data
.dc
.end
.ends
.ic
.include
.measure
.model
.op
.option
.param
.print
.subckt
.temperature
.tran
.TF
.TITLE
.GLOBAL
.MALIAS
.PRINT
.PLOT
.GRAPH
.PROBE
.ENDDATA
.connect
.macro
.eom

/C2"Keywords2"
ac
dc dec
pwl
tran
vm vp vdb
AC ACI AM DC EXP PE PL
PU PULSE PWL R RD SFFM SIN

/C3"Functions"
^(V^)[ ^t]++([ ^t]++[a-zA-Z_0-9^[^]*]+[ ^t]++)
^(P^)[ ^t]++([ ^t]++[a-zA-Z_0-9^[^]*]+[ ^t]++)
^(I^)[ ^t]++([ ^t]++[a-zA-Z_0-9^[^]*]+[ ^t]++)

/C4"Element Identifiers"

/C5"Operators"
+
-
=
\
*

/L13"spicelist" Line Comment = * Line Comment Alt = $ Nocase FileExtensions = lis
/Function String = "^{error^}^{warning^}"
/Function String 1 = "aborted"
/Macro String = "^(error^)"
/Delimiters = ~!@%^&*()+-=|\{}[]:;"'<> ,?
/Open Brace Strings = "("
/Close Brace Strings = ")"
/Open Fold Strings = ".subckt" ".data" ".macro"
/Close Fold Strings = ".ends" ".enddata" ".eom"

/C1".Keywords"
.ac
.alter
.data
.dc
.end
.ends
.ic
.include
.measure
.model
.op
.option
.param
.print
.subckt
.temperature
.tran
.TF
.TITLE
.GLOBAL
.MALIAS
.PRINT
.PLOT
.GRAPH
.PROBE
.ENDDATA
.connect
.macro
.eom

/C2"Keywords2"
ac
dc dec
pwl
tran
vm vp vdb
AC ACI AM DC EXP PE PL
PU PULSE PWL R RD SFFM SIN

/C3"Functions"
^(V^)[ ^t]++([ ^t]++[a-zA-Z_0-9^[^]*]+[ ^t]++)
^(P^)[ ^t]++([ ^t]++[a-zA-Z_0-9^[^]*]+[ ^t]++)
^(I^)[ ^t]++([ ^t]++[a-zA-Z_0-9^[^]*]+[ ^t]++)

/C4"Element Identifiers"

/C5"Operators"
+
-
=
\
*

之后,在Advanced->Tool Configuration里添加如下内容:
Command Line: %SpicePath%\BIN\hspice.exe -i %N.sp -o %N.lis
Working Directory: %P
Menu Item Name: Simulate Spice File
(注,%SpicePath%要替换为Hspice所在路径,在我的系统中%SpicePath%为D:\Utils\synopsys\Hspice2005.03)
然后check "Save Active File"

最后,点击“insert”以完成Hspice工具的添加(注意,是点“insert”而不是“OK”)

在菜单中选 View->Views/Lists->Function List
这时便可以看到spice文件中的子电路名称显示在FunctionList中,双击此名称就可以定位到文件中的子电路代码了

至此,UltraEdit工具就设置完成了。以后通过ctrl+alt+n就可以直接将写好的文件仿真了。
如果同时打开了对应的lis文件,则会在右边的FunctionList中显示运行中的warning和error

Hspice不需要进行设置。

为快速查看仿真结果,AWaves不要关,用ctrl+u可以显示新数据。
以下记录几个常用的Awaves快捷键:
ctrl+b 变量浏览器
ctrl+c 关闭文件
ctrl+o 打开文件
ctrl+m 测量两点
ctrl+8 测量单点
ctrl+9 删除测量

设置曲线横坐标:在变量浏览器中选择变量,然后点击“apply”,即可设置横坐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共享,回去试试看,

网友(2015-05-18):
有没有UltraEdit配合Modelsim仿真的资料呀??

网友(2016-12-31):
效率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