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4245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1):
各位同仁好,
     项目设计中使用了两片164245,在3.3V转5V时波形正确,5V转3.3V时,A/B两段逻辑电平不同,5V这边的高电平比3.3V这边的高电平长很多。如果两边同时用示波器去测,那么两边的高电平长度又相同了,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