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某些寄存器不替换为scan的寄存器的commend

楼主(2014-07-21):
请问在做scan的时候,为了节省面积,如果两个寄存器之间没有组合逻辑,就不把寄存器替换为scan的寄存器,请问这个操作在dc中的命令是什么???谢谢谢!!!!

网友(2016-03-23):
没有遇到过。如果是shift寄存器本身就不会被替换为scan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