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PCB 導入Siwave 2014 PCB Trace不見

楼主(2014-07-21):
問題原先用Allegro 16.5畫的PCB Layout 用Allegro 16.6讀入後! 由Allegro轉到 Siwave 2014的時候!有部分Trace 不見! 請問:各位先進有無建議

楼主:
後來檢查發現是原先的Layout Layer Stack把Conductor 設成Dielectric

网友(2014-09-30):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如何将Allegro16.6画的PCB导入到SIwave7呀?非常感谢!!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么?我这里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哦

网友(2014-12-30):
回复 楼主:

您好 最近也在用SIwave和Allegro16.6 请问您是怎么导入的是用ansoftlink吗
网上好像没支持16.6这么高的版本
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5-04-25):
楼主可不可以讲一下,怎么将Allegro转到SIwave?
是用SIwave直接Import进来么?
我的提示没有licence。。。

网友:
请教一下,SIwave2014版导入Allegro16.6的.brd file,可不可以直接在SIwave File>Import>Cadence Aleegro...选项中导入?
我的提示“Cannot check out al4allegro or siwave_level1 license”,是因为缺少License还是少安装什么了,还是方法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Siwave 也不能! 要先用Allergo 轉成ANF

楼主:
   這個問題我也還沒解決! 我用Allegro 轉的

楼主:
   找一下Ansys EM 2014年以上版本! 整合在套件中了

网友(2015-08-01):
楼主,你的Siwave 2014在那下载的,能提供个链接么???

网友(2016-03-04):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9-01):
怎么用Allergo16.6 轉成ANF文件呢?

网友(2016-12-07):
好像不用吧,安装一个工具就直接链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