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情况下公司会考虑自己找公司设计一款芯片而不是买现成的芯片?

楼主(2014-07-21):
如题,或者换个提法,什么样的公司会找IC公司设计一款芯片??一般人是是因为该公司需要大量的这种芯片,找人设计可以节省成本。。但貌似还是买市面现有芯片比较划算。。。。。
还有就是对芯片有特别的要求,市面上的通用芯片满足不了要求,但貌似这种专用芯片需求量不大?

请教各位,什么时候有设计芯片的需要??

网友:
在制造和封装成本有优势的情况下,找其他公司设计芯片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想将公司的研发级别提高的会自己设计芯片;

网友:
看公司规模,产品的市场应急度。一般公司也会买IP

网友:
也得有实力来设计吧,不然还是买别人的好,产品周期快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公司产品吧,根据要做的产品来决定

网友:
你所说的情况都有可能啊。根本原因就是市场嘛。

网友:
实力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