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ransition 和delay的区别

楼主(2014-07-21):
菜鸟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  transition和delay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elay由transition(slew)造成, transition计算得到delay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A:
delay由transition(slew)造成, transition计算得到delay

大佬

网友:
delay 分cell delay和net delay,tran是指信号的爬坡快慢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