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4-07-22):
DC的时候报了如下error: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9'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0'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3'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4'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6'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7' (CMD-012)
请问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
多谢啦!

网友:
This is related to you script. I guess you tried to get some ports using get_ports for example. Enough positional arguments have been passed to the command.

You shoudl verify that the option given is not a misspelled dash option. If a list is provided directly instead of as a variable, ensure it is enclosed by curly braces or double quotation marks.

It would be helpful if you can provide some of your scrip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先检查一下脚本吧,如果解决不了再麻烦您给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介绍下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就是按2楼说的,该括括号的地方全都廓上括号,莫名其妙就解决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