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pin脚pullup的指定方法

楼主(2014-07-22):
请问,I2C信号是否需要在FPGA综合的时候指定上拉?

如果需要,方法是 PULLUP pullup_inst (.O(sda));

还是在UCF里面添加,NET “sda” PULLUP;

有区别么?

网友:
不懂,正在学习中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与IO相关的约束,最好放在ucf中。如果hdl文件与ucf文件约束不一致,ise会使用ucf的约束。

网友:
I2C 的信号在芯片外部没有上拉吗。。。

习惯放在约束中PULLUP,放在代码中移植起来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外部上拉,那么还需要在UCF里面指定为上拉pa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