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中如何查看是哪些test hit到了这个cover point

楼主(2014-07-22):
我们平时跑regression的时候,如果跑100%的iteration,那么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regression的时候,iteration的次数太少,比如0.1,那么就有可能让function coverage达不到指标。所以,我们需要折中选择iteration的次数。
问题就是,首先我们得知道哪些test是有效的,比方说,有些cover point可能被所有的test都hit过,那么这样的cover point实质上只需要一个test就够了,其他的都是无效的。

因此,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VCS来分析比方说在10000个test中,有多少个是对function coverage有效的test。

求问各位大神了

网友:
load  VDB 这个DataBase 的时候, 只选择你想看的Test, 这个Test Hit 到那些就会Display 到 DVE 上。
你说的反向推,从Cover-> 那支Test,这个没用过。
感觉你的意思 有点 要check TB 有效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