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中仿真gmid曲线

楼主(2014-07-22):
想用gmid方法设计OTA,但是在hspice中不懂如何仿真gmid,id/w的曲线, 扫描vgs后,运用语句.probe id_w = par('id(MN1)/width')
但是显示结果为0,不懂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看你的.lib文件里的mos model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是用的子电路,那就要用xmn1来表示你的mos了,probe时i(xmn1.m*), m*是要看你的model里的mos子电路中的mos管怎么取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怎么定义的“ 是指什么东西?

楼主:
一下是我的部分网表:
.param length = 0.7u width =7u
.param gs = 0.4v
xMM0 d g  s  s nchh W=width L=length   m=1
vd d 0 1.5
vgs g s 0
vss s 0 0
.op
.dc gs 0.1v 5v 10mV sweep length 0.7u 4u 0.05u
.probe id_w=par('id(MM0)/width')
.probe ov=par('v(g)-vth(MM0)')
.probe gm_id=par('gmo(MM0)/id(MM0)')

楼主:
vgs 源写错了,是:
vgs g s dc 'gs'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may see Paul Jasper's thesi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明显是以子电路形式定义的,所以的要去你的.lib文件里面找到“.subckt nchh",看里面的mos具体叫什么名字,如果叫"M1",那么你就要用
.probe id_w=par('id(XMM0.M1)/width');

如果叫"MXCKT",那么你就要用
.probe id_w=par('id(XMM0.MXCKT)/wid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曲线终于出来了,不过好像gmid  vs  Vgs  的曲线与温度的变化关系很大

楼主(2014-09-1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lv9是否只显示阈值电压的绝对值呢?

网友(2017-03-23):
收益匪浅                             。

网友C(2024-09-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看mos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看定义没看到相关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看mos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看定义没看到相关的提示

你要看你模型的MOS叫什么名字,用基础的话NMOS4之类的好像也行,很久没用过了,仅供参考

网友(2024-10-25):
为啥不用virtuoso?  Hspice我都是用来后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