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14-07-22):
本人设计LDO时候,发现各个corner(tt、ff、ss、snfp、fnsp)、各种温度情况下、不同负载情况,发现虽然在最坏的情况下其环路相位裕度能达到45°时,而某些情况下其相位裕度都很大,甚至在110°左右。我们设计电路时候是否真的需要所有情况下相位裕度都达到45°?       设计的LDO是给数字模块供电,输出电压1.5V,负载电流典型值2mA。发现所设计的LDO发现只能驱动负载电容小于50pF,不能驱动高容性负载, 这样设计是不是不实际呢?
         ~谢谢!

网友:
我们设计电路时候是否真的需要所有情况下相位裕度都达到45°?   yes,可以更小点

网友:
发现所设计的LDO发现只能驱动负载电容小于50pF;这个问题需评估你的实际负载电容的大小

网友:
负载电容会影响LDO输出的瞬态变化,你要看看你能允许你的LDO变化多少,从而确定50pF是不是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驱动大容性负载时,比如100pF时,发现瞬态时恢复时间太慢了。如果容性负载太大,也可能导致相位裕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于45°?  如果拿去流片风险大吗?   我现在调整了电路,频率补偿电容增大然后解决了小于45°的问题,但是发现在负载电流大于1mA时,其相位裕度都比较大,基本大于90°,这样是否相位裕度太大了呢?

网友:
had a very similar problem ... waiting answer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时check PM 和GM,扫描两者同rload的关系,所有corner下能保证PM大于30度,GM大于10度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前提你的负载和应用环境得评估准确。

网友(2015-04-28):
回复 网友C:

   楼主相位裕度大的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