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SAR ADC单位电容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各位:       我现在想做一个12bit SAR ADC,正要确定单位电容的尺寸。一般是根据mismatch&KT/C噪声选取的。我觉得单位电容的mismatch应该小于1/2^12=0.024%,但是从Fab提供的mismatch文档来看(Smic 0.18),50*50um^2的MIM电容的mismatch才0.031%。就算使用50*50的MIM电容,我采用的结构是6-6分段全差分,也就是总共要(1+2+4+8+16+32)*2*2+2=254个单位电容(缩放电容为1个单位电容),总共需要2500*254um^2的面积,觉得太大了,不太合理。
      是我的想法有问题么?还是说根据mismatch参数确定的实际上是Total cap而不是unit cap呢??
      请大家为我解惑。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等的很辛苦啊

网友:
12bit SAR不用校准就得这么大,结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分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2)/2*sigma(Cu)
3*sqrt(2^N-1)*sigma(Cu)<0.5LSBsigma(Cu)<1/(3*2*sqrt(2^N-1))
10bit精度要求:sigma(Cu)<0.52%
12bit精度要求:sigma(Cu)<0.2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结果有reference么?还是您自己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能说,多谢拉风哥

网友(2014-09-12):
如果要縮小面積還是用 calibration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能说 非常拉风!

网友:
看论文,现在异步的sar adc, 10 bit, 50~100MHZ smps, 而单位电容5fF以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容的mismatch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东西很难准确的公式表达,就像列举的公式中差分的要比单端的要求面积大些,但实际不见得如此,电容总的面积大了,匹配自然就更好了。同样的单位电容,差分可能效果更好些,但根据公式差分反而更差。。。这还没有考虑匹配画法对mismatch的改善

网友:
没有谁采用“就算使用50*50的MIM电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谁采用“就算使用50*50的MIM电容”的

网友(2014-10-21):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问题好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by mim or pip process mismatch 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拉风12位精度是使用6-6分段的结果?

网友:
我也越到怎么取单位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新手持续关注

网友(2014-12-11):
很有用  多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下下来看看,希望能确定单位电容。

网友:
简直棒啊。

网友:
不懂  围观一下

网友(2015-01-20):
多谢分享,先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要做一个12bits的SAR。使用上华0.5u的工艺做,单位电容500f。现在想转到smic的工艺,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单位电容取多大?

网友:
电容做大了 不一定匹配就会变好!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用的什么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容结构  分为两段   高位最大有32个单位电容  低位最大32个单位电容
sc_filter_2014对单位电容的取值有何建议?

网友(2015-03-11):
这也是我现在的问题,多谢板主,让我继续学习

网友(2015-04-21):
公式的选取以及mismatch的考虑方法会影响很大,电容太大会导致相应的比较器带宽很大,开关也要很大,才能保证建立,然后使得功耗也很大,最终结果是电路设计被电容拖的根本没法实现。
楼主注意静态mismatch的计算时候,如果电荷重分配的电容是按照分段或者Thermal码,则DNL相应计算要减小,这样会使得cap的要求减小很多。
另外,mismatch的考虑方式:如果按照单个cap的mismatch,若干个线性叠加的话会很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线性叠加,而是呈正态分布,所以只要3 selgma的mismatch满足就好。

网友(2015-06-27):
实际产品当中的SAR ADC我是没见过小于单位100fF的电容,学院派的文献中我也没见过大于100F的电容,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你见识的太少了

网友:
电容面积太大了!

网友(2015-08-04):
回复 网友A:

   谢谢拉风哥,感觉你分享的资料很多都很不错啊,大神膜拜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说一说我的理解,我觉得SAR ADC里面热噪声一般都能够满足,关键是单位电容的失配,假设单位电容失配为sigma,这里的sigma为相对标准偏差,那么对于12比特的SAR ADC,最高位电容大小为2^11*C,其相对标准偏差为sigma/sqrt(2^11),要满足12比特的精度,一般要求绝对偏差在0.5LSB以内,那么绝对偏差为sqrt(2^11)*3*sigma<0.5(这里取3个sigma保证),得到sigma为0.37%,即只需要单位电容误差在千分之三以内,对于0.18um工艺,这个电容在20~30f左右,就能满足,并不需要你说的这么严格。   如果理解有误,请指出。

网友:
    两个疑问,12b 可输出4096编码,最高位应该是2^12*C吧
第二个那个sigma/sqrt(2^12)*c 这个公式怎么解释。

网友:
两个疑问,12b 可输出4096编码,最高位应该是2^12*C吧
第二个那个sigma/sqrt(2^12)*c 这个公式怎 ...
引用 网友G:
[/quot
N比特全差分SAR ADC最高位电容为2^(N-1),第二个公式的意思是电容越大,相对偏差越小,即电容越大匹配越好,跟sqrt(面积)成反比。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SAR ADC以及其校正,做了半年多了。现在遇到了瓶颈,能交流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细心 啊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太小的话,采样信号线的寄生会影响整体精度,大家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5-09-06):
回复 网友H:

   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好像主要不是电容大小的原因,我当时那个应该是因为开关的扰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66分段应该根据高位电容选择sigmaC<2^((M-1)/2-N),sigma<0.14%   3sigma<0.046%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面试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你这个看来是比较标准的回答了,感谢大神,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了,你看的那篇参考文献?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素材,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分段电容的话  大概是几倍的dnl小于1/2lsb    这个怎么计算

网友(2015-10-18):
gray*2+sansen*1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看的是西电的博士论文,纳米级cmos主次逼近ad转换器的设计和研究,你自己搜下,搜不到我有时间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大神,这里的M和N分别指的是什么呀。最近越学越觉得好多东西要学。。。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A:

   请问拉风哥,你的公式里的sigma指的是均方差吧?为什么公式后面的LSB就不算了呀?还有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公式Nmax=log2((1+2delta+sqrt(1+2delta-3delta*delta))/2delta),说这个公式决定了采样电容的最小值,这里的delta指的是均方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M=6, N=12

网友:
回复 网友L:

   好的,谢谢。能顺便解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怕自己理解错误

网友(2015-12-25):
回复 楼主:

   求问楼主,电容的mismatch要怎么看啊?我看厂家提供的文档,看不明白,他只给了几个典型值。。我最近也在做SAR ADC,感觉很疑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结果是正确的,我计算了一下,一样的。

网友:
based on the unit cap relative accuracy, it must be less than 0.5 LSB.

网友(2016-02-24):
I want to study the topic spc.
Thanks,
good reference data

网友:
这个是理论计算的值 如果是12bit的 不用calibration 不能做到的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R ADC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2016-05-22):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 refence

网友(2016-06-23):
    根据5楼您说的“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再根据您69楼说“66分段应该根据高位电容选择sigmaC”,我算得的结果为sigmaC<2^(M/2-N)。我是把高位段的DNL算成sigma(DNL)max ≈ sqrt(2^M)*sigma(Cu)。请问我这样算对不对,不对的话错在哪里呢?

网友(2016-08-11):
12bit精度要求

网友:
謝謝分享 我也來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卡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2016-11-23):
谢谢,正好用上!!!!

网友(2017-06-21):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你这个计算和7楼的会差个 根号2 倍, 7楼是sigma<1/(3*2*sqrt(2^N-1)),而你的是sigma<1/(3*2*sqrt(2^(N-1))), 到底是取最大电容的3倍,还是取总电容的3倍?看的晕了

网友M(2017-10-21):
回复 网友K:

   请问一下开关是怎么扰动信号的,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做一个50M,10位的ADC,前仿时精度上不去,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开关扰动引起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7-12-05):
请教大家SAR ADC单位电容取值的问题

网友(2018-01-09):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18-09-12):
我也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3-07):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了你发在上面的论文,Van den Bosch 得出来的结论是  delta(I)/I < 1/( 2*C*sqr( 2^N ) ) , 其中按3sigma计算,C=3.17, 10bit精度的话要求是<0.48%。 按你的分析C=3,10bit精度要求<5.2%。这个一直在困拢着我,能不能给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2019-05-30):
资料能提供一下吗?
纳米级cmos主次逼近ad转换器的设计和研究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时间已过去了5年了

网友(2019-07-15):
关于电容mismatch,这么多页就没几个人理解的是对的。12位精度说的是最高位电容,这个电容由好多个所谓的Cu组成,对于一个LSB的Cu,为什么要求他要达到12位精度?
我做10/12B 高速SAR ADC,所谓的Cu从来都不超过1fF。

网友:
MSB电容的mismatch才要求12位精度,至于LSB要求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题是 分段的,分段的算下来比2进制的高,3sigma 7+4 12位  我算下来0.16%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据,30f 3sigma失配肯定大于这么多,1sigama应该是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 ...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mark了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 ...

请问这个LSB的值你是怎么取的?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謝謝分享..

网友(2020-07-11):
看看怎么样,感谢

网友(2020-09-02):
感谢楼主,问了我想问的问题,虽然暂时还不太懂

网友(2020-10-30):
可惜帖子太老了 之前讨论的东西现在也没有回复了

网友(2021-05-11):
根据dnl计算单位电容偏差的公式及资料,谁可以提供,谢谢。

根据3sigma计算单位电容偏差的资料,谁可以提供,谢谢。

网友:
多谢拉风哥

网友N(2021-07-08):
引用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 ...

计算了下,对于N-bit的ADC来说,如果DAC是N-1 bit的,那么差分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1)/*sigma(Cu)
要求sigma(DNL)max<0.5LSB,就可以求出单位电容的匹配要求。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 ...

您好,请问一下在知道sigma的数值后,应该怎么算出单位电容的值了?这个sigma不就是一个标准差吗,为什么知道它了,就能算出单位电容以及确定单位电容的面积呢?

网友(2022-04-27):
小白来此mark一下

网友:
只有自己从零设计过,才会有比较深刻直观的理解

网友(2022-07-05):
困扰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计算了下,对于N-bit的ADC来说,如果DAC是N-1 bit的,那么差分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1)/*si ...

兄弟,你这个算法好像不对吧,是不是式子写错了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K:

你好,我也碰到前仿精度上不去的问题,12bit 低速的纯SAR结构,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4-23):
前仿真仿不出电容的影响,一般需要手算DNL。各位都按3sigma算,那电容会上天的

网友(2023-06-01):
学习了,感觉这块大家都搞不明白

网友O(2023-07-21):
版图中最小单位电容1fF的话,怎么画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按照DNL和INL定义计算相应的标准方差,二进制权重时:单端结构:sigma(DNL)max= sqrt(2^N-1)*sigma(Cu)
差 ...

拉风哥,我大概看了您推荐的几篇论文,可并没有找到关于这几个公式的来龙去脉,

不太明白sigma(DNL)max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关系式是怎么推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式怎么用,如果要求满足3σ原则该咋算?
我是小白,跪求大佬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多谢!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牛的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三篇论文~~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P:
拉风哥,我大概看了您推荐的几篇论文,可并没有找到关于这几个公式的来龙去脉,

不太明白sigma(DNL)max ...

这个公式的根据DNL偏差最大的点推导出来的,偏差最大的地方是电容切换从01111,变成10000,然后计算出DNL,max,再进行标准差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图中最小单位电容1fF的话,怎么画呢?

可以自己用MOM电容来做。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考虑DNL的绝对偏差的话不是应该考虑进位前后的绝对偏差变化吗,也就是说除了最高位,其余位的绝对偏差都会有影响,应该是把所有位的绝对偏差加起来,然后这个总和需要低于0.5LSB?我刚开始学习这个,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5-10-11):
SAR ADC的电位电容取值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