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遥测中FM大频偏抑制方法问题

楼主(2014-07-22):
遥测部分中,接收PCM/FM调制信号,在做载波同步时,遇到一些问题,求做过相关部分的高手指点。(1)网上的方法中,采用滑窗法消除频偏的方法,第一个问题:个人感觉此方法精度不够;第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得到频偏值。
(2)我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测频法,但是在中频为70MHz的时候只能精确到几十KHz,不能满足要求。
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做这个频偏抑制,并且可以能够计算频偏?
个人感觉对于FM信号来说,FFT是不能够实现的,因为FM即是调频信号,频率是在变化;
Costas环法,在鉴频之前也不易实现。

网友(2016-06-22):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用锁相环怎么解决PCM/FM信号载波频偏消除问题的?经过叉积鉴频之后的PCM/FM信号再来用PLL消除频偏的话,怎么提取叉积鉴频后的PCM信号的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M/FM信号载波频偏消除问题,我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其对频偏不敏感,可以进行粗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粗估计的呀?我一直想用一个锁相环做这个频率同步,就如同《PCM/FM遥测中频数字化接收机设计与实现》提出的方法一样,可是提不出鉴频后的PCM/FM信号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