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点击simulate,怎么没有仿真图形啊

楼主(2014-07-22):
点击simulate出现了表格,闪了下,就消失了,新手啊,求解

点击simulate出现了表格,闪了下,就消失了,新手啊,求解

网友:
what is the problem can u explain it more clearly ?

网友:
要点一下waveview

网友:
仿真完成后,看一下有没有错误,没错误的话,找到.sp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面有波形文件用waveview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