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phase是如何跳转的??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牛:
  我想用uvm phase的跳转方式 进行回归测试。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
个人建议:
1 先把 UVM_Phase , UVM_DOMAIN 相关的概念搞清楚。Phase Jump 只能在 Run_phase 的Sub Phase 里面 Jump, 同一个Domain 下面 各个Component  Instance 的 Phase 是 Sync 的。
2 在任意可以Call phase_jump 的地方 call 这个Function, 具体查看 Phase_jump 这个 Function的用法。
3 最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Trial Run 一下。

楼主:
我看了下张强翻译的文档,你说的太对了。我仿真了下,现在能够进行跳转了,但是仿真不能退出了。
在调用phase_jump这个方法的时候,还需要在raise_objection吗?

网友:
你最好用一个 Static 的 Counter 来控制 Phase_jump 的次数。 不然 Run 某个会Call Phase_jump 的Code ,就会再来一遍。

Objection 这个要不要Raise, 自己根据自己的Test 目的来判断。

楼主:
我是在fork   join中的seq.start(agent.sequencer) 进程结束之后 进行判断,条件满足就进行跳转。现在能够正常提出了。 非常感谢niu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