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2):
刚开始用FPGA做PCIE,菜鸟一个!不知道DMA到底是干嘛的,特别是DMA是怎么操作的。我就用PCIE做个数据传输,需要DMA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Bus  Master , 搬数用的。
PCIE RX/TX 会有很多数据,需要跟DRAM /else 交互,基本上 就是DMA 帮忙 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搬取数据,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DMA是IP核么 还是说是例化的RAM核???
路过问一下

网友:
General 的来说, 某个Module 需要透过Bus 把Data 从 Address A/Internal  搬到 Address B(EMI) . 就需要有Bus Master(DMA) 知道 Source Address 和 Destination Address。 发出 R/W Transfer, 把Data 送到需要的位置。
这个Bus Master 可以 是 CPU/D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