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5V 标准CMOS 工艺中LPNP的性能

楼主(2014-07-22):
有的5V CMOS标准工艺能制作横向PNP(P+ NWELL P+ ),用作运放的输入管,请问能保证IC + IB = IE,即不会有部分IE由于衬底寄生PNP(P+ NWELL PSUB )而流到衬底去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如果IC + IB 完全等于IE,那么如果把C和B短接,就可以三极管的形式实现正向的PN结了, 而标准CMOS标准工艺是不能制作正向PN结的
    但又看见有人在标准CMOS工艺用LPNP做运放的输入对管了(三个端口的电压都不是地),而且还在某个常见工艺厂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