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启动报错

楼主(2014-07-22):
EDI 13.12启动,总是报libXp.so.6找不到,centos 5.9/5.10平台都试过,同样的错误。yum install libXp.so.6后也是一样的错误。换了EDI 14.11还是这个问题。各位大牛能否给点意见。谢了先。

网友(2016-07-22):
yum install libXp.so.6 这个有么有报错之类的呢

网友:
先确定你的系统上有 libXp.so.6, 然后查看软件的提示,是在哪个路径下没找到 libXp.so.6,你就在那个路径下创建一个软链接指向系统上存在的那个libXp.so.6,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路径一定要指定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