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出现(vlog-2155) Global declarations are illegal 错误

楼主(2014-07-22):
最近在用Quartus II9.0调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vlog-2155) Global declarations are illegal in Verilog 2001 syntax 错误,一直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侠。
我大概描述下情况:我建了一个简单的示例工程,该工程我是在Quartus II9.0平台上建立的,工程的功能就是将两个4位输入数据的拼接成一个8位输出数据。工程综合没有问题、生成testbench后,调用modelsim 10.1c仿真,modelsim 10.1c在启动加载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

# ** Error: 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1): (vlog-2155) Global declarations are illegal in Verilog 2001 syntax.

#

# ** Error: 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2): (vlog-2730) Undefined variable: 'DATA_WIDTH'.

#

# ** Error: 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2): 'DATA_WIDTH' already declared in this scope (work).

# ** Error: 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2): Verilog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C:/modeltech_10.1c/win32/vlog failed.

我上传了工程包,工程包中有三个文件:源程序工程包“project”、程序说明文件“仿真流程”、modelsim 10.1c的错误提示“错误提示”。

源程序工程包“project”中的工程可以直接运行,只是在仿真时可能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修改下modelsim.exe的安装路径;
程序说明文件“仿真流程”说明了我在仿真时的操作流程,按这个文档中描述的操作流程来调用modelsim应该能保证出现我所说的错误;
modelsim 10.1c的错误提示可以让您直接浏览是什么错误,从而心中有个大概的认识。

希望遇到过这类问题的朋友抽点时间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2014-10-15):
回复 楼主:

   modelsim 仿真过程中需要include外部文件时候,需要绝对路径,否则报错找不到文件。例如:
`include "D:/jxkc/nandFlash_modelV10/MT29FxxG08xx/nand_defines.v"
`include "D:/jxkc/nandFlash_modelV10/MT29FxxG08xx/nand_parameters.v"

网友:
有什么定义错了,你的DATA_WIDTH是宏定义??

网友A(2015-04-29):
把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从编译的文件列表中去掉试试。

网友:
把parameter放到quartus的编译lib中去,不要放到编译文件中。

网友(2016-03-16):
到底怎么弄啊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把C:/altera/project/source/parameter_defined.v从编译的文件列表中去掉试试。

牛比啊,哥哥,是怎么想到的
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