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 to milkyway 时候无法启动lef in

楼主(2014-07-22):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lef to milkyway时候, lef in 按下去老是提示没有no tech or cell lef file is specified 的提示,我当时已经建立了库并添加了 .TF文件,然后打开了库并建了一个CELL和FRAM,但是就是无法启动 lef in(read_lef)此功能 .求教

网友:
不可能啊, 就是简单的read_lef啊, 把lef filename写好,

网友(2015-06-27):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提示 Error: No Tech or Cell LEF file name is specified. (MW-013)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Error: No Tech or Cell LEF file name is specified. (MW-013)的解决办法:
在milkyway的点击左下角的Scheme,切换到Scheme模式,然后输入
read_lef
setFormField "Read LEF"
这样就能弹出Read LEF窗口

网友(2019-01-18):
回复 网友A:

   大赞!!!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