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怎么引入reference model或者是C model

楼主(2014-07-23):
我现在看mentor 那本cookbook知道怎么用C产生激励给UVM了, 但是现在我想把C model也放入UVM中,这样在scoreboard中可以实现HW硬件和SW(Golden model)结果的比较,请问怎么把golden model放入UVM中?

网友:
好像finesim的manual上对C-Model解释的很少,想写一个C-Model生成一个脉冲源,连时间都不好指定。你知道fsc_current_time()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什么时间?这跟生成的tran波形上的时间0点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
目前的主流做法 应该是 : DPI/[PLI]
可以查  SV 的 LRM 以及 Tool 的Do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统一回复一下我现在research 结果和个人理解,可能会有不对的的地方请大家指正。首先先写关于research的结果,关于引入golden C model的例子几乎没有,在mentor cookbook中只有关于如何用C产生based stimulus和如何用C配置相应寄存器的做法。
第二,我们公司曾经有人使用OVM做了一套带入C model的OVM环境,但是C model只有一个Cpp文件。能够实现OVM中随机变量dump给C,并在scoreboard中进行比较。但是需要对Cpp文件进行相应的改写,来实现C与SV的交流。具体改写方法相当于对cpp中每一个function重新在下方dpi改写,再做wrapper。关于此点,主要是因为这种工作不具有reuseable的可能,并且在已有C model的验证环境下,并不能体现出工作量和验证质量的优势。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见解,请大神来指点不对的地方,如果UVM现在有更好的办法,快告诉我啊!!

网友B:
脉冲源的时序应由RTL来控制而不是从cmodel. Cmodel 只管算法部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方法之一就是用DPI,把C的东西包起来,只留下接口,按照C调用的顺序组合来调用DPI,输出就有了。这和UVM关系不大,sv的平台一样可以引入

网友:
七楼正解

网友:
可以考虑用uvmc 他是基于tlm port开发的专门用来连接sv和c/sc的,具体可以Google uvmc

网友(2019-04-19):
引用 网友B:
脉冲源的时序应由RTL来控制而不是从cmodel. Cmodel 只管算法部分

c model是什么  参考模型吗

网友D(2020-07-17):
引用 网友C:
方法之一就是用DPI,把C的东西包起来,只留下接口,按照C调用的顺序组合来调用DPI,输出就有了。这和UVM关 ...

请教下把C包起来是什么意思?比如算法给我们的是C代码,接口跟sv要求的不一样,怎么包起来?就是把接口重新定义成sv的类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把C包起来是什么意思?比如算法给我们的是C代码,接口跟sv要求的不一样,怎么包起来?就是把接口重 ...

网友D:
那如果是结构体呢?还有指针呢?

网友E(2023-06-28):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结构体呢?还有指针呢?

结构体因为本身也是指针,所以直接传递,但是结构体中的变量类型需要做DPI的一一对应,上边有人贴出对应变量类型了,我就不贴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结构体因为本身也是指针,所以直接传递,但是结构体中的变量类型需要做DPI的一一对应,上边有人贴出对应 ...

感谢大佬,老早问的,现在已经得心应手了嘿嘿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老早问的,现在已经得心应手了嘿嘿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