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IC芯片上电之后,复位之前信号的状态?

楼主(2014-07-23):
如题,是不定态吗?

网友:
内部寄存器或锁存器输出高低电平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才需要上电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复位之前的状态,属于不定态,,相当于 “X"

网友: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
    你可以问问它

网友(2018-12-13):
没必要知道  即使知道了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