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low power ERROR 求助

楼主(2014-07-23):
基于redhawk做low power,加载使用aplsw生成的swith model (  http://bbs.eetop.cn/thread-451448-1-1.html
      在读入DEF时报error

(LIB-128 )Error: Fail to fine cell <CELL> in library that was referenced at file <SW model file>: line xxx

其中cell是生成的某个switch model的名字(module name)

求教一下,这里是否有什么不对?
难道只能是lib里面的单个cell而不能是module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使用多个不同的电压,如何区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总比我快一步 看来我们不寂寞了~

网友(2014-08-25):
switch model file里面的名字应该是switch cell的名字,不是switch instance的名字。不知道你试过了吗

楼主:
我的问题还在  读不了sw model

网友A:
LZ的问题描述的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的回复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请mail我,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这是我生成switch.model 的方法,目前low power 分析是OK的,没有报LZ那样的问题。希望有帮助。

生成switch model 1

生成switch model 1

生成switch model 2

生成switch model 2

网友B(2015-12-10):
回复 网友A:

我通过您说的方法生成switch.model,工艺和文件跟您的一样,但执行aplsw命令后出现以下error就退出了:##info## Number of cells to be characterized : 1
##warn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APACHEROOT has not been set. continue checking.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ACTSW_EXE has not been set. Exit.

在redhawk找不到所说的环境变量ACTSW_EXE的相关描述,请问下ACTWS_EXE是什么变量?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自行解决

网友(2017-11-29):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您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8-08-13):
User Manual 都有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描述的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的回复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请mail我,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这是我生成s ...

请教一下,ug里描述了很多关键字需要定义在.conf里,我看您的.conf很短,有些纳闷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关于lower power 分析的
1.switch.conf是有几个switch cell就写几个switch.conf吗,然后把它们全部列在list里用aplsw命令执行吗?
2.用到的STA是否就是前端给出的STA,是PT生成的那个吗,是否有特殊要求?
3.GSCfile要怎么生成,是自己手写吗?同时有很多instance/model/cell都在switch的情况下感觉手写会非常复杂
4.PWCAP怎么生成,ug里说是用命令apldi –w –s2 [-l <cell_list_file>] <apl_config_file>
                                                   apldi –w –s2 [-p <decap_list_file>] <apl_config_file>生成,那么命令中的apl_config_file和cell_list_file/decap_list_file分别要怎么写,并且ug里说如果没有PWCAP的话,用GSR 关键字RAMPUP_OFFSTATE_VOLTAGE定义初始电压来代替,可以这么实现吗?两种方法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描述的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的回复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请mail我,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这是我生成s ...

受教了

网友C(2023-07-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你好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