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光用calibre能查看gds版图吗?

楼主(2014-07-23):
virtuoso不能用,calibre用的-gui打开的,drc倒是可以做,不过做完之后不能直接在版图上显示很郁闷,请问下只用calibre能做完drc之后还在版图上显示吗?

网友:
virtuoso不能用,肯定就打不开版图,也无法在版图上显示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听说光用calibre也能看版图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calibredrv啊,  非常好的gds viewer,  再稍微好一点,可以取代virtuoso了,

网友:
calibredrv  ----这个工具,一般的破解版是没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需要的好像就是这个,calibredrv是单独的一个软件还是calibre下的一个工具?具体怎么使用呢?

网友:
直接键盘敲calibredrv就可以启用了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神~~~~~~~~膜拜~~~~~~~~~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以前真还重来没用过这个,谢谢了

网友:
请使用calibredrv及calibrewb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librewb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类似,试试便知

网友:
之前只用过calibredrv--------calibrewb也差不多

网友(2023-07-26):
感谢指导,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