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 PAD完整的放电通路有哪些?

楼主(2014-07-23):
最近在看一本ESD英文参考书
《On-Chip ESD Protectio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An IC Design Perspective)》
by Albert Z. H. Wang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目前已知对某个I/O PAD有如下放电通路

I/O PAD对VDD打正压:PD 通路
I/O PAD对VDD打负压:ND 通路

I/O PAD对VSS打正压:PS 通路
I/O PAD对VSS打负压:NS 通路

VDD对VSS打正压:DS通路

我想问的是,根据对称性,为什么没有VSS对VDD打正压的 通路需要考虑呢?请哪位大牛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几乎所有CMOS电路中VDD和VSS间都有大面积的PN结,此外还有解耦电容,其抗静电能力非常强,测试的意义不大。

网友(2014-09-17):
因為從VSS到VDD有很多寄生的pw/nw diode在電路中, 通常ESD level會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