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库里的.db库(已解决)

楼主(2014-07-23):
RT,TSMC的库里有n多个.db的文件,综合时要选用最差的那个Corner,但是怎么看哪个是最差的Corner呢?我看了下每个Corner的温度,电压,工艺等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选最差的corner吧

网友:
这些库从哪搞啊,还有 soc encounter 所需的那些库从哪搞啊

网友:
选wc即可, soc只能读.lib , 不能吃.db

楼主:
   版主,不好意思,我刚才描述的不清楚,再详细描述一下我的问题吧。综合时要使用最差情况的库,就是operating condition,也就是Corner,现在我资料上有很多种Corner,温度,电压,process都不同,怎样确定哪一个Corner是最差的呢?对了,版主,我在用DC做综合,还没有用soc.谢谢啦。

楼主:
版主我看了一下搞清楚了,谢谢!

楼主:
版主按照你的跑了一遍报错。file is not a DB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WC的库综合时报file is not a DB file的错误.  .db库文件综合时出错了。这个脚本和环境设置文件都没有改动,跑另外一个库就能跑过。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综合用db吧,不是.lib ,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环境设置弄错了,谢谢。

网友(2016-11-11):
how to increase the current here